华擎H81M-VG4电作电压异常!!

楼主(2020-05-02):
Q33第1脚10.88V,正常工作1.05V。我把PU4换了还是一样情况。 PU4第1脚2.76V不正常,正常是1.5V 后来把PQ717换了还是一个。现在不知怎么搞了。望指点…………

网友A:
我靠,分压电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分压电阻呀!

之前分压电阻我拆过,量了阻值198,不知对不对?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哦,你这个板是不是桥供电不正常?CPU 供电也没有吗?Q33 三个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看了半天没明白楼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网友B:
q33的一脚10v没什么不对,他是控制3脚输出1.05v的,只要3脚的电压是1.05v,你管它一脚干什么

网友:
pu44的第一角是第三脚输出的参考电压,如果三脚需要1.5v,那么这个脚2.76v肯定不对,那肯定是分压电阻不良,把二个电阻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分压电阻或是324的问题  应该好修的

网友:
正常是3脚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3的一脚10v没什么不对,他是控制3脚输出1.05v的,只要3脚的电压是1.05v,你管它一脚干什么

对,这是场管常识!控制极,懂原理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分压电阻或是324的问题  应该好修的

有电压出来,偏大偏小就是分压电阻或者反馈电路被拉低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遇到同样的故障,主板偶尔还可以开机

网友:
查PDF,,看这个电压可能是哪个管子,知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