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几乎要放弃的DELL 7420,完美修复!

楼主(2020-05-02):
型号:DELL 7420
板号:DA0R08MB6E2
故障:大部分不出CPU供电开启信号,偶尔出了也不能显示,又或者不出+1.05V_PCH
       这个机器折磨我10天左右,每天都要尝试一下,正准备放弃的情况下,修好了,我来分析一下这机器电路,是如何导致如此不稳定的故障的。
       老规矩,新手可以看看详细分析过程,熟悉的师傅看看结论,加分走人,谢谢,维修不容易,写帖子更不容易。
       1,机器故障时触发掉电,有时1.2A,有时0.35A,不显示,拆机裸板测试故障一样,证明确实是主板问题,多次触发得出结论,大多数是0.35A,偶尔1.2A,测试各个电感,这里省略,多次测试,大多是除了CPU供电,其他都出来啦,偶尔+1.05V_PCH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电压导致接下来的很多弯路)。而且上不上CPU,没有变化,不会掉电啦!
      2,使用鑫智造,有图纸,发现唯有CPU供电没有,这机器,显卡供电比CPU供电早出来!
3,大多数不出CPU供电,现在就按照这个思路去修,图纸里面有时序,直接去查CPU供电的开启,果然没有开启信号,根据时序来看,当EC107脚收到HWPG信号,那么EC 16脚,就要发出IMVP_VR_ON,然而,实际测试,EC107脚确实收到了,稳定的3.3V  ,那么EC  16脚,确没有发出IMVP_VR_ON  ,那么咱们正常思路,两种,刷BIOS,更换EC.

4然而现实是残酷,留下痛苦和悲伤,没有任何变化,此时陷入僵局。只能暂停了,下班回家,重新打开图纸和论坛,再次慢慢分析,同时也翻翻论坛,确实给了一些启发,白天也确实漏了一个信号,H_CPUDET#CPU侦测信号,EC检测到CPU,才能发出开启信号,同时论坛的兄弟也分析了这个问题!故障大多一样。

5差不多同样的故障,但是确实不一样的故障点,H_CPUDET#,我这里正常的,也没有断线。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偶尔有几个电感电压不出,测量的时候,又出来,出来依然不出CPU供电,这几个电压就是,几天的多次尝试分析,基本锁定,就是PL4,1.05V电压不稳定,造成!现在集中火力来修这个电压。

6,分析得知,供电开启正常,就是时出时不出,首先更换芯片,更换第一个芯片干脆电压彻底不出了,更换第二个的时候,突然就大短路了,而且待机3V这个上管也烧了!

7,那么故障就明显,把PU3,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更换,3V那个上下管子也一起更换,终于拨云雾见青天,就这么折腾十几天的机器终于完美修复,安装系统测试系统一切完美。

最后的总结:
1,真正的原因是1.05V电压不稳定,上下管子不良,EC检测不正常,不出CPU供电开启信号。
2,维修这玩意,不稳定的机器,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分析,才能找到最终的原因。
3,同样的故障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故障点,拿来主义,不能生搬硬套。
4,感谢各位兄弟,看完此贴,有不明白的,可以留言,我来解释,这个机器,我修了太长时间。

5,走了不要忘记加分,谢谢!

 会员1545537300鑫豆2025-2-22 16:47
 会员793762300鑫豆2024-9-4 15:35
 会员359231300鑫豆2024-3-1 16:00
 会员1529671300鑫豆2023-12-2 19:00
 会员11481942元2023-7-4 15:35

网友A:
我开始学历修理 没多长时间     出现了些问题    修东西真的不是一天 两天的是  学习了

网友B:
是下管有问题使芯片保护,没电压输出导ec不开启cpu供电吗?

网友:
真是不容易

网友:
看来要提高修复率,还是要有耐心和技术啊,向楼主学习,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下管有问题使芯片保护,没电压输出导ec不开启cpu供电吗?

芯片和上下管都有问题!导致时好时坏。

网友C:
这个示波器打波形的话应该会少走点弯路的吧?

网友D:
不容易呀,费了好多时间精力,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示波器打波形的话应该会少走点弯路的吧?

故障太扯淡了,正常的时候,也是不出CPU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容易呀,费了好多时间精力,收了多少钱

同行的,你懂得,干这行的,又不是时间长能多收钱,哎!

网友:
哪里坏了换哪里,宁可错杀,不能漏杀

网友:
这故障,修出来,也是挺有成就感的,实力派。

网友:
耐得住细心。活该你赚钱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会好点,万用表表笔接触测试点经常会发生类似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E:
最后正常的时候ec有没有发出IMVP_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正常的时候ec有没有发出IMVP_VR_ON

出了,1.05pch正常后,就一切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学历修理 没多长时间     出现了些问题    修东西真的不是一天 两天的是  学习了

日积月累,到最后你会发现,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我们这里还招人 来不

网友:
楼主的坚持真的厉害工

网友:
维修的多思路也多

网友:
这个钱花的值,

网友:
发帖不易。支持

网友:
要有耐心和技术

网友:
修机器有时候要看心情,有时连续几台一下搞定,有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确实不放弃会有惊喜

网友:
昨天就修啦一个这个型号的机器,不触发,RTC出问题啦,,秒杀掉啦

网友:
小白路过 喽一眼 学习一下。。。

网友:
LOOK LOOK,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正常的时候ec有没有发出IMVP_VR_ON
VR_ON这个不出肯定有问题

网友F:
有问题的时候 VR_ON这个对地阻值正常吗
梓林1
一直都是正常,阻值肯定是提前测的。
详情

网友G:
芯片和上下管都有问题!导致
梓林1
是这样的。确实更换了之后就一切正常了。
详情

网友H: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偶尔有几个电感电压不出,测量的时候,又出来,出来依然不出CPU供电
你不说1.05V正常的时候也不出CPU供电吗
梓林1
这就是我发帖的目的,大部分是出来的,但是依然不出VR_ON ,直到更换了所有的1.05,才正常出VR_ON,这就是这台机器的难点。
详情

网友I:
我只想问EC坏了?
梓林1
没有坏,根本不是EC的问题。
详情

网友:
真是太不容易了,一份努力一份收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有问题的时候         VR_ON这个对地阻值正常吗

一直都是正常,阻值肯定是提前测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问EC坏了?

没有坏,根本不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偶尔有几个电感电压不出,测量的时候,又出来,出来依然不出CPU供电
你不说1.05V正 ...

这就是我发帖的目的,大部分是出来的,但是依然不出VR_ON    ,直到更换了所有的1.05,才正常出VR_ON,这就是这台机器的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和上下管都有问题!导致

是这样的。确实更换了之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修机器费脑细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直都是正常,阻值肯定是提前测的。

n那真的就奇怪了  怪不得这么难修

网友:
徘徊在牛A 牛C之间的人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花大量时间

网友:
确实不容易,佩服,楼主是为了信仰吗这么费脑的修

网友:
楼主威武 这么曲折是我早放弃了 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有坏,根本不是EC的问题。

怀疑EC有问题,你加焊EC没有?我遇到过EC性能不良,特别麻烦,你不管怎样测试都是好的,让电脑用几个小时,再测量就出来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怀疑EC有问题,你加焊EC没有?我遇到过EC性能不良,特别麻烦,你不管怎样测试都是好的,让电脑用几个小时 ...

EC都换新的了,开始就先更换的EC !

网友:
老司机666

网友:
我还以为是点位图呢

网友:
这个 帖子比较牛逼、好难啊、不过一路过来真的值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