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华硕X550JD,BQ24735不出24V实战和分析!

楼主(2020-05-02):
机器型号:华硕X550JD
板号和内存贴纸:华硕X550JD REV:2.0
故障:进液,不通电
    之所以写这个故障,就是发现太多发帖兄弟,都是因为,根据正常时序,芯片条件满足,就是不出24V,那么我来说说我维修过的经验和分析过程,个别图片和参数使用了论坛兄弟图片,不要告我侵权哦,我就是归纳总结一下,关于这个充电芯片所碰的问题,那么看完这个帖子,还是修不出来,估计就板层问题了。
  1,这个机器是进液体,就是键盘位置,其他地方没有任何进液的痕迹。
2,测量各大电感和公共点的阻值,一切正常,无短路,无腐蚀和发霉,键盘位置除外,插上电源发现,没有任何待机电压,公共点电压0.8V,明显不过隔离啊,这里没有实物图,

这机器使用的是BQ24735,充电芯片,脚位和BQ24725  BQ24728,基本类似,也代换成功过!
测量充电芯片的条件,20VCC 19V  6ACDET 2.6V  16REGN 6V 4脚不出24V电压,既然条件满足,那就更换芯片,先换了24725  一样,又换24735还是一样!这类芯片不出24V,场管短路或者不良,也会造成这个原因,更换隔离管子,还是一样。

3,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了,仔细测量和分析芯片为何不出24V,既然隔离不过,那么直接短接管子,拉19V进公共点,除了电池不能使用,其他一切正常,另外发现一个问题,此时插上电池,就会大电流。分析一下电池隔离管子,如图

411BATDRV这个信号是用来隔离电池的,说明充电电路还是有问题,重新排查一下,当测量到1脚的时候,问题就发现了,这里到检流电阻,时通时不通,这里想起了,键盘进液位置,问题明朗了,断线啦!
5,最后上飞线的图片

6,飞线完毕,24V正常出,公共点19V正常。

写在最后,归纳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和论坛兄弟的,关于不出24V,哪些电路会影响:
1,公共点短路
2,隔离管子坏
3,检流电阻到芯片断线,就是12脚有取样电阻取样,也是24V的一个条件
4,适配器高于19V,就不出24,重点查ACDET,ACDET高于3.1VINPU UNDERVOLTAGE LOCKOUT(UVLO)欠压锁定。

接下来上一张这个芯片的正常值,论坛兄弟提供
维修不容易,写帖子也不容易,希望大家加分,谢谢。

 会员1153036300鑫豆2025-4-8 13:47
 会员1224282300鑫豆2025-3-24 13:52
 会员63207300鑫豆2025-2-8 18:51
 会员40830300鑫豆2025-1-26 20:28
 会员1152751300鑫豆2025-1-26 15:21

网友:
分析得相当好!又解一个小迷惑。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比较典型,下次碰到应该可以借鉴

网友:
下次可以借鉴维修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捡菜了

网友:
没分可怜呀,看不到

网友:
最终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很好讲的清晰明白!

网友:
分析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不太明白,但还是学习了很多

网友:
这个案例比较典型,希望以后能用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ASUS本做工差的也是没谁了 不过对于我们维修者来说还不错  送钱 哈哈哈哈

网友:
断线还好了  技术好就秒杀

网友:
我遇到ASUS BQ24735芯片的2台都是ACDRV4脚  24V升压 有1M电阻接地! 拆了就好了, 其他牌子的机  都没有接这种电阻!

网友:
很清楚很明白,内容通俗易懂,好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新。。。。。。。。。。。。。

网友:
很好的维修实例,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佩服

网友:
学习一下,希望自己到时可以遇见。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 。加油

网友:
思路清晰 通俗易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故障确实比较典型,下次碰到应该可以借鉴

网友:
老板水平不错呀

网友:
S451LN的点位图

网友:
很经典的问题  这种修的太多了

网友:
可以借鉴维修,谢谢

网友:
析得相当好!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新。。。。。。。。。。。。。

思路不错

网友:
学习一下   来看看 啊哈哈哈哈

网友:
很详细的案例  谢谢分享

网友:
故障确实比较典型,下次碰到应该可以借鉴

网友(2020-07-23):
学习了 高清无码大图加图纸

网友:
ASUS的机器坏的真多

网友:
不过隔离相对来说比较好修,不出24V,一般都是楼主测量的那几个地方,还有就是隔离管充电上管短路漏电。后级
短路

网友:
有点位图,主板进水好修一下,三无那才是难修

网友(2021-02-25):
分析到位

网友(2021-04-07):
昨天修到一台华硕tp300,上管短路了导致24V不出,拆了换了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