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0-05-02):
华硕板号x556uv在开机的情况下去插排线导致自动关机了就再不开机了

网友A:
可能是有短路 你看下插拔的是什么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短路 你看下插拔的是什么排线

就USB声音硬盘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短路 你看下插拔的是什么排线

网友B:
必须是短路  我之前搞过一个上网本 没拆电池。插排线,排线直接烧红了。 客户也看到了。 还好线没断  USB 能工作

网友:
3.3V短路接3.3V烧机大法发现CPU发热是CPU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有短路 你看下插拔的是什么排线

CPU短路3.3短路了我就烧机就发现电流达到4.多别的地方不发热就CPU发热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短路  我之前搞过一个上网本 没拆电池。插排线,排线直接烧红了。 客户也看到了。 还好线没断  USB 能工作

CPU短路3.3短路了我就烧机就发现电流达到4.多别的地方不发热就CPU发热应该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