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85显示慢,卡LOGO,原因你想不到!

楼主(2020-05-02):
机器型号:联想Z485
板号:DALZ2CMB8E1
故障:开机大概30秒显示,显示后一直卡在LOGO
     这个故障就是告诉大家,经验固然好,但是必要的测试还是要做的!
1,拆机裸板测试,故障一样,开机电流在0.9,不显示,卡30秒左右,电流1.3左右显示,但是一直卡LOGO!
2,估计有些兄弟,就可是想BIOS问题了,是不是ME出问题了,大家请看清楚,这是AMD的,不存在ME的,但是我还是先刷了BIOS,故障依旧!机器表现出两个故障,第一不过内存,第二,卡LOGO,那么想到两个问题,CPU和南桥,更换了A6,原机是A8,还是一样,这个时候,就准备更换桥了。
3更换桥之前,还是照例,简单测试一下电压,测试PL8的时候,居然没有电压,开启是dGPU_1V_PG,往前逆推, PU15的产生的+1V_GPU这个电压也没有,再往前,是因为+3V_GPU,这个转换电压没有导致的!

5,直接找到PQ93+3V正点,315V整除,1256脚和4脚短接就一切正常,差点误杀一个桥!

最后总结:
1,这个机器三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显示慢,卡LOGO,+3V_GPU  +1V_GPU  +1.8V_GPU。
2,维修机器,各个电感电压还是要测试一下!

3,维修不容易,写帖子不容易,希望大家加分,谢谢。

 会员523445100鑫豆2024-10-31 18:26
 会员24056100鑫豆2024-6-1 15:58

网友A:
张师傅带徒弟不呵呵

网友:
这让我想到了DELL Vostro1450  N4050显卡出问题,就会开机卡LOGO。
联想B470显卡出问题,即使断开独显供电,尽管有集显,还是会跑马卡3C。

网友:
图文并茂  好帖子啊 ! 楼主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B:
请问楼主me是什么芯片,请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me是什么芯片,请赐教谢谢。

英特尔的,你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师傅带徒弟不呵呵

过奖过奖,加我微信吧,一起讨论一起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特尔的,你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这年月没分都不敢出来混了,看不到呀看不到

网友:
相当于主板的显卡供电坏了。。。。插个独显他还是会跑一下集显,然后在显示~~~~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啊

网友:
修过一台联想想的INTEL 的板 显卡供电造成卡LOGO的

网友:
学习学习,很有耐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