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笔记本wifi displpy VGA看看这是什么显卡

楼主(2020-05-02):
今天遇到一台海尔的笔记本设备管理器,显卡一栏里竟然有个wifi VGA。这是怎么回事,懂的大佬科普下。

网友A:
我帮你百度了一下,没有灌水的意思,我只是喜欢看贴,但是嘴巴有管不住。高手一般都是沉默的。我是初学者
   无线连接投影机显示适配器。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连接投影机。
   你电脑有连接无线投影机功能模块,连接能用,不连接就闲置,对你正常使用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百度了一下,没有灌水的意思,我只是喜欢看贴,但是嘴巴有管不住。高手一般都是沉默的。我是初学者
...

也不知道怎么用,估计还要安装软件。还要相应的设备支持吧

网友:
好像是intel的无线显示技术。但我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