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进水不开机苦逼维修

楼主(2020-05-02):
  A1707 板号 :820-00281-A            故障:进水不开机 (已经升压)

量测发现 PPVIN_S4_TPAD_FUSE 和公共点PPBUS_HS_CPU对地short,而且上图两个地方烧糊,没法只能先把烧糊的地方先处理好。拿出笔刀刮骨疗伤了,一阵狂风暴雨。。。两个地方都刮到PCB的第六 第七层 才不短路了。

接上电源电流跑到1.3A 感觉应该亮了,兴奋的接上屏幕,居然不亮 没办法打开图纸点位一步步查吧,

PPVOUT_S0_LCDBKLT 升压没有一点点电压肯定不正常,那就继续往前查吧,Q8400 4PIN  PPVIN_S0SW_LCDBKLT_R   为12.5V 是正常的 3pin为12.5V不正常,那就查u8400 5 18pin 供电5V 也是正常的,17pin EN为0V  不正常,继续往前查 吧 这个EN来自U9800 G13PIN 查u9800供电 复位都OK ,准备换U9800的,想起还有个信号还没查屏幕供电3V 5V都OK正常 屏幕应该会先发出DP_INT_HPD,查屏口6pin经过电阻R8505到U9800,然后U9800才会发出EDP_BKLT_EN,实测R8505 1.2都有3.3V供电,苦逼一会 ,想了下进水的板子会不会断线呢,又用万用表不报希望的量了下R8505的对地阻值,无穷大.

问题找到了,R8505到U9800的112脚 没有走外线线 直接走的内线 果断的拔掉U9800,量测两点不通,速度飞线,装好U9800,

迅速的装上屏。。。。。。。。。。无语了,居然还有锁  解吧

到此总算修复了,小白不会发帖,高手勿喷,写的不好,兄弟们多多指教

网友A:
版主 帮我把这帖子删除吧 几十个图片 一点发布就剩这几张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我删除吧 谢谢

网友:
1707板层太容易烧了,感觉没有原来的pcb耐用了

网友:
挺有技术性的 解锁就是把哪一段删除吗?

网友:
解锁那段一带而过,不过瘾

网友B:
1707新款一点的是28行吗,解比较老款的我都是拉15行,望楼主解答一下

网友:
分享一下解锁流程吧

网友:
发帖辛苦。给你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707新款一点的是28行吗,解比较老款的我都是拉15行,望楼主解答一下

一般我都是从24开始21行的 但是每次都不会去数多少行 直接到字母U 这次多拉了几行,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哪天我才能赶到你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是从24开始21行的 但是每次都不会去数多少行 直接到字母U 这次多拉了几行,没有什么影响的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解密部分被河蟹了吗

网友:
修苹果的都苦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主 帮我把这帖子删除吧 几十个图片 一点发布就剩这几张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帮我删除吧 谢谢

你好!你可以在评论里上传图片!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在评论里上传图片!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微信:XW4006631699

好的 有什么问题找你

网友D:
读bios的接口线不错,自己做的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bios的接口线不错,自己做的码?

淘宝几年前都有了

网友(2021-12-17):
高手呀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