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三声报警 内存代换 混用维修

楼主(2020-05-02):
苹果A1369 试机上电三声报警 拆机是二代i5 16颗内存颗粒 4G  目测没发现氧化 明显故障 初步判断内存  板载为三星颗粒 也不好判断那颗坏 只有盲修 换颗粒 由于手上没有原型号颗粒 发现手上有一条容量大小一样不同品牌的内存条 试想应该能代换 那就干吧  先把板上一颗一颗换
换到第五个亮机了  实际操作证明不同品牌也可以代用

网友:
?难道不需要调整设置电阻

网友:
内存颗粒植球的工具不错 网上有卖的不

网友:
我用镁光和海力士的混用过。

网友A:
这个我在台式机的内存条试过可以混用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代数一样的,还有位数也一样的,就可以代用。

网友:
这个植锡工具哪里有

网友:
是时候来一波广告了

网友:
看上去像批量贴片的。应该是定做的吧用锡浆印刷

网友:
黑马钢网

网友:
这个颗粒真的不好弄

网友:
这不是世纪电脑老哥吗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
这操作的好6,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在台式机的内存条试过可以混用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代数一样的,还有位数也一样的,就可以代用。

位数是什么意思?还有频率不一样也能混用吗?

网友:
我就想知道,颗粒的频率不一样也能混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位数是什么意思?还有频率不一样也能混用吗?

位数,一般有8位和16位用的比较多,不能混用。频率这个是可以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数是什么意思?还有频率不一样也能混用吗?

例如:内存存芯型号为HY57V28820HBT-HHY57V后面数字28为128MB 28后面的8为8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数,一般有8位和16位用的比较多,不能混用。频率这个是可以刷的吧,

你的意思是说频率不是颗粒本身决定的,是由程序决定了吗?

网友:
大家一起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