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七喜 H46P 开机短路4.85A电流

楼主(2020-05-02):
客户拿机子来说,昨晚还好好的,今天插电见到充电器插电指示灯就没了。把机插电就嗒嗒响,4.85A的电流,测各路电感,就CPU的供电电感阻值10欧短路。发现电源转换的P管4483A也短路发热。这个就不管了,因为前几天一台联想小新转换管也是4483A  短路也一样有19V电通就可以,查CPU 供 电处的管PQ801  AOP7408短路,插电时就烫手,周围电容也没事,拆下用表笔测不短了,在联想板上拆个N型小管装上,不短了,插电有0.02的待机电流。按开关电流上到0.23A就不动了,擦内存也是一个样,不考虑BIOS,测CPU供电0.9V,各路的电源都基本正常,可能是CPU坏了,找了个B字头CPU ,也是不亮可能是坏的,再找一个贴有神州原标的B850的,开机一路上到1A多可以亮机了。一个钟下来客户在一旁看着,也没还价280收工。

网友A:
280包含CPU的价格?

网友:
价格也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包含CPU的价格?

哦,B字头的CPU只有十元,有人要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