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小白求助)并联电容的对地阻值,其中一个开路会让测试结 ...
[维修求助]
(小白求助)并联电容的对地阻值,其中一个开路会让测试结果显示无穷大吗?

网友(2020-05-03):
并联电容,电路中整个电容会增加。但是说,其中一个电容开路了,就是损坏,会让整个测试结果显示无穷大吗?

网友:
电容 一般只会短路 吧,且滤波电容多一个少一个都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会,但是电容很少出现开路

网友:
如果一个开路,测的是对地阻值的话和正常值一样,如果是测的电容量,只是容量减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