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ad5 进水无WiFi

楼主(2020-05-03):
修了一台进水无WiFi,费了老大劲修好!拿来机器首先拆机,发现WiFi旁主供电电容腐蚀严重,以为它造成的,感觉来钱了。后来一想不是这的事,主供电有问题应该不开机。就在慢慢查吧,借鉴苹果6无WiFi维修流程。查了供电都正常,就怀疑WiFi芯片坏了。可是手上没有WiFi芯片可替换,就搁置下了。第二天不忙,就再好好修修吧。把主板拿出来吧,发现后边也有腐蚀的地方,发现TP1181 TP1182 TP1183 TP1184测试点有腐蚀,就请洗出来,用刀片刮干净。测量了一下TP1181和TP1184有阻值440左右。而TP1182和TP1183的阻值在600左右。忽然灵光一想,可能发现问题了。TP1181和TP1184是通往Wifi的所以阻值400左右,TP1182和TP1183是通往电源IC的阻值600左右,他们之间断线了WiFi才打不开的。飞线解决问题。

开拆机发现主供电电容腐蚀严重

借鉴苹果6无WiFi维修流程因为手上没有iPad拆件板和Wifi锡网,没有豁然去拆WiFi,WiFi都封着胶,觉得没那么容易坏。就放置到一边了。第二天比较闲就把主板拆出来好好查一查吧,发现主板背面也有腐蚀地方。特别WiFi背后几个测试点。

修到这里时也费力点劲。当时TP1183没有阻值,往下腐蚀比较厉害,就继续深挖,找到点飞上。。

成功修好

总结一下,不管修什么,首先一点要仔细观察主板看哪里有异常,不能盲目瞎修。要根据维修流程,从易到难,查清楚故障点。
写到这了也希望2020年能好过一点,疫情影响今年生意更不好做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修手机平板吧,这玩意儿就得细心,一半的斗提都是”看“出来的

网友:
进水机器通常目测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IPAD能进水,用的人心够大

网友:
楼主检测的很仔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