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70e i7d1问题

楼主(2020-05-03):
这个笔记本开机不触发 把电池取了  插电源自动开机 使用正常  关机后按开机键开机没反应,开机键完好没问题,请问什么问题,还有就是突然一晚上开机屏幕就阴阳屏了,开机显示战神logo的时候也是这样,回收回来的时候屏幕是没问题的,看图...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屏不了,应该是

网友A:
不开机是主板开机芯片不良。阴阳屏是屏幕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是主板开机芯片不良。阴阳屏是屏幕不良

直接更换开机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