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SPIRON N5110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经典故障问题,恳请分析解决,谢谢哒

楼主(2020-05-03):
电脑刚刚安装完win7旗舰版系统(MSDN原版),之后使用我放在D盘的预先在戴尔官网下载的与此电脑匹配的驱动程序一套进行安装,期间无重新启动,所有程序安装完成后进行重新启动,关机正常,在开机的时候屏幕一直处于黑屏状态,之后尝试长按电源键进行强制关机无果,随后将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卸下,电脑关机,之后按上电池(电脑始终保持插有电源线),开机,电脑屏幕黑屏,只有左上角电源键常亮,风扇转动,长时间保持电脑左侧有一定的温度(可能风扇散热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
开机不显。找专业的修吧。

网友:
别的不说,先拆开放一下电,coms电池,或者刷下bios

网友:
有没有报警?

网友:
装个系统而已,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连LOGO也不显示吗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店面检测维修下

网友:
明显看这个兄弟是新手。看他的等级和发帖的情况。你这个90%可能性显卡问题。此机器有显卡门

网友:
兄弟是搞维护的或上门维修的高手吧,维护类你已经够专业,装系统我从来没向你那样专业地去做因为情况不同,机子是好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你在决定给客户修系统前的问题是什么呢,装系统时数据量大,倒好不坏的机子爱出这种怪事,先多开机几次试一试,以下的问题还是交给搞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