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50-70 暗屏问题

楼主(2020-05-03):
机器是用户摔过 屏线和屏接口都烧掉一个角 应该是3VS的 换好之后 开机暗屏 追查图纸发现 28 31 33 38 电压均正常 求教29脚的PCH_PWM是否为亮屏条件 是的话电压是不是需要3.3?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暗屏的话,应查BKO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暗屏的话,应查BKOFF

认真审题好吗朋友

网友:
29脚也要有电压,应该是调节亮度的。

网友:
29有3.3 还是暗屏

网友:
屏幕是否排除?》》》》》》》》

网友:
29角是亮度调节开关2V以上都正常,

网友:
如果29正常的话 你应该查信号是否到达屏幕 如果都到的话 就看看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既然是摔倒 我觉得还是电压信号线接触有问题

网友:
屏的背光电路出问题了,简单的可能是烧保险了

网友:
PCH_PWM 是亮屏条件 可以尝试给个3.3V测试下

网友:
平时修这个信号没注意。可以追查信号来源。看一下图纸应该知道

网友:
pwm需要3.3v或者小一点也没事,调节亮度的,3.3v最亮

网友:
据说调解亮度有两种,电压是3.3v时,有的是最亮,有的是最暗,不通厂家不一样的。

网友:
PWM如果有问题 可以将这个线割开 在屏幕接口处 将ON PWM短接 一般都可以

网友:
28和29都要有电压,还有38 39 40要有19v。这几个都正常的话,就看主板座子到屏座子有没有通,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就靠滤屏幕的升压了或者是屏灯管了。

网友:
条件、电压全正常,换屏幕,没好换屏线

网友:
开启电压就是3.3

网友:
肯定需要 没有的话背光不亮

网友:
这个不一定拾3.3 拾亮度调节

网友:
你要线排除不短路,这个就是调节背光亮度的,不短路可以直接短3.3

网友:
接口烧了,屏线也很有可能已经烧断,检查一下屏线吧。

网友:
我猜 换个屏

网友:
PWM一般是调背光

网友:
都正常那就是去屏的路上或者屏幕本身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给个3.3v就知道了

网友(2020-06-06):
这个是屏驱动信号,这个信号来自己CPU,显卡,不是用电压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