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死人不偿命的三星换南桥关机变重启

楼主(2020-05-03):
电脑型号:三星532u3c
板号:BA41-02157A
故障:进水 屏接口烧糊,南桥也烧了
处理屏接口,换好南桥。亮进系统测试正常。关机装好机器,悲剧从此开始
系统内关机,电流掉到到待机又自己开了。怀疑BIOS 刷一个故障不变。
心有点慌啊 ,不会换的南桥有问题吧。这机器搞半天了,再搞下午亏时间啊。
突然想起原来修的一个HP机器被别个在南桥外围拆掉了一个电阻导致这个问题。
仔细观察南桥外围发现问题。如下图红圈,厂家为了节约一个电阻。原来是直接用锡链接的,换南桥的时候锡融化断开了。操蛋的三星

其实这个点就是网卡唤醒信号的。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由于没有图纸找了个网卡定义图:网卡28脚是PCI_WAKE#,网络唤醒信号,直通上图红色圈电阻位置,低电平有效,由于断路南桥收到的自然是低点位。所以关机之后自己又开了

网友:
所以有时候关了机之后再开机就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坑死人的干活

网友:
要是你上过船长的课    这种问题可以秒。。

网友:
这个是真的tem坑了   好在楼主爬出来了

网友:
PCI_WAKE#,网络唤醒信号,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称定义,学习下,呵呵

网友:
如果之前没有被坑过,这次一定很郁闷

网友:
差点忘记了这个信号了,修主板的时候遇到几次

网友:
这点平时到时没注意。这个信息有用

网友:
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这个船长讲过了

网友:
维修无小事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就能看出来

网友:
以后换南桥就先照个相,免得吊件没点位图纸不好搞

网友:
这太蛋疼了

网友:
果然是坑人不商量
,,,,,,,,,,

网友:
楼主真牛,技术真好,这你都能整出来

网友:
网络唤醒PCIE-WAKE#

网友:
可以在BIOS里关闭网络唤醒试一下。

网友:
三星很少修到了,也很少见了,感觉它的本很垃圾。

网友(2021-03-21):
牛逼呀。折腾的要死还能注意到这么细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