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720(LA-E551P)不开机

楼主(2020-05-03):
主板待机0.018A 能触发电流跑到0.49A,几秒后掉到比待机高一点的电流,会再次自动上电到0.49A.来回重复.

板子各个电感量了都基本正常,只有CPU 旁的一个没有电压,应该是集显。求维修思路,求图纸

网友A:
兄弟,有个疑难请教啊,这tpye-c供电口的,没有办法看电流,这个怎么转接到可调电源啊,没有图纸,你那个电源怎么接的

网友:
这种板子只能先刷个BIOS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有个疑难请教啊,这tpye-c供电口的,没有办法看电流,这个怎么转接到可调电源啊,没有图纸,你那个电 ...

某宝有这种转接头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