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0-05-03):
如图插电源待机灯亮按开关板蓝灯闪烁不开机,测得待机3.4v没有5v,按开关板蓝灯闪烁也没有5v.
最后一个图测的0.002这是短路吗?其他电感测的都是0.17以上。相关零件芯片也更换了还是不出5v。ec有电压跳变这就纳闷了。指教一下谢谢各位。
主板型号6-71-w65d0.~ w65dcmb-0c.

网友:
Omygad。。。。又沉默的了

网友:
5v短路了    修5v短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