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13-9360不识别适配器

楼主(2020-05-03):
该板号为LA-D841P,手头没有图纸,在网上下载了B441P参考参考,见下图,

PS_ID处为3.3伏,接下来该信号应该送到UE5(EC:MEC5085-LZY-HST01_DQFN132)的B19脚是PS_ID输了端一,

我实际板上的UE5型号为MEC5085-LZY-8,实际量所有脚没有一个通,估计是板子过线断了,因为没有该芯片的资料(pdf),无法确定EC上那一脚是PS_ID的输了端,无法飞线,若那老板有该芯片资料可否帮小弟一把或有什么好办法确定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图纸没有上去???

网友A:
这个EC 是双排的,外面的脚 在里面还有一层脚。。你测试的 只是外面那一排,哈哈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 是双排的,外面的脚 在里面还有一层脚。。你测试的 只是外面那一排,哈哈 哈哈

谢谢,学习了,老大有什么办法能确认EC上PS_ID是否有3.3V电压呢

网友:
                       参考图纸呢

网友:
下载参考图纸

网友:
因没有原机图纸,我在迅维网上找的相似图纸,维修时只拍了相关两张照片,结果还传不上来,不好意思了,如需要可自己在网内搜索下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