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V PLUS不通电不触发修复至掉电多触几次才能开机曲折维修之路

楼主(2020-05-03):
ASUS B85M-V PLUS不通电不触发修复至掉电曲折维修之路
前提:为什么我修的板都那么曲折呢,不像大神们啊,修了就没其它问题了!有时修好了跑码点亮进系统不是键鼠电路不行就是usb不行,不是网卡坏了,就是其它功能有问题!
这个板触发没反应,检查所有待机条件都正常。这个就不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测触发IO为nuvoton nct5535d-a的31脚POSN#,发现从没有5-0V-5触发跳变打EATPWR ATX_PSON# 16绿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心中一阵窃喜,又是断线检钱的活。接下来就是跑线啦,跑到r935与nuvoton nct5535d-a的31脚POSN#断线了,目测线完好,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断线,心想着,把线路修复就好了!
当线路飞线修复,测量对地阻值也正常了!上电开机,真是曲折啊,能触发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像大神们修复了飞线就好了,我可不是啊,又出另外问题了。是不是电路保护了,赶紧下电测量各组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啊。再来上电,就是还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多触发几下的时候,竟然启动了,触发上电,主板开机点亮。什么被保护了!关机断电再触发,还是不行!多触发(开机接钮)几下才能点亮主板!这下有了方向啦,因为主板能跑码正常,还是开机电路有点小问题。

红线所标之处为断线

这是我飞线补补。

来张亮机图吧!
查紫待机所有条件都正常,难道桥坏了,难道io芯片nuvoton nct5535d-a坏了。
以繁转华为简的方法进行维修吧。
之后进入成功修复之路了!
把io nuvoton nct5535d-a上焊油,上烙铁拖焊开始!
拖焊完仔细检查所有脚没连锡,没虚焊情况。凉一会。
准备上电开机,嘿嘿,触发一次开机正常点亮!之后重复测试正常,此板到此正常修复!是不是很狗血啊!
进系统所有功能都完好无损!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A:
这个板的通病就是三极管坏,,我都 不看图,,直接测量各三极管子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通病就是三极管坏,,我都 不看图,,直接测量各三极管子的工作是否正常

能达到你这个级别大神,我还要修炼个把年头。

网友(2020-06-26):
你第2张图片是不是绿线断线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