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5 LA-b651p屏蔽独立显卡

楼主(2020-05-03):
这个机器装系统到WINDOWS 7徽标就死机。后来发现把显卡驱动删除就可以正常。
机器太老,直接屏蔽独立显卡!
发现BIOS不能软件屏蔽。
拆机,拆掉2个显卡电感。装机。
哈哈,不显示。不显示,不显示。
继续拆。把显卡主供电的19V电感拆掉,显存19V供电电感拆掉。把PCI-E的3.3V转0.9V断开。
开机。还是不显示。不显示。不显示。
气死人吧。
刷BIOS。找集成显卡的刷。还是不显示。
静下来想想。怀疑是不是把显卡主供电的输出电感拆了。供电芯片把PG信号给拉低了。
接下来拆显卡主供电的芯片。
装机。
显示正常。
看着简单。也走了不少弯路。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用。

麻烦大家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腻害 腻害 腻害

网友:
老机器不玩游戏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之前碰到没修好

网友:
不错的经验哦~~~

网友:
牛逼的技术

网友A:
进来学习了,bios为什么屏蔽不了呢?

网友B:
大师,安装系统的时候不装驱动,然后进了系统之后也不打独显驱动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来学习了,bios为什么屏蔽不了呢?

戴尔的BIOS没有显卡选择选项

网友C:
不打驱动进去禁用不行吗

网友:
电感拿下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安装系统的时候不装驱动,然后进了系统之后也不打独显驱动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以后拿别家装系统 不还是要遭起

网友:
这机器可能原本就是PG有问题导致进不去系统吧?

网友:
进不了系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打驱动进去禁用不行吗

禁用后,2个显卡会都打着叹号

网友:
电感拿下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很多只要拿掉电感就OK  这个算特殊点吧

网友(2020-10-21):
感谢分享,学习了,大部分机器电感敲了就行的。

网友:
PG也会引起这问题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楼上真是高人了。什么时候发一篇软件屏蔽显卡的

网友:
独显相关的电路依次拆。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2020-12-10):
有集成的BIOS吗

网友:
你有集成的BIOS 发个 跪求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不用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