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个DVI接口

楼主(2020-05-03):
两台同样的一体机显示器,接口都不一样,没办法只能找费显卡拆一个焊上去,小白弱弱地问一句,图中红圈的两个存储器有什么作用,另一块没这两个也一样正常啊

网友:
储蓄芯片,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的主板

网友:
缓存,存储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

两块同型号显示器驱动,其中一块有两片存储芯片,另一块是空焊点,两块板都是可以正常使用,我想知道这两片存储芯片起到什么作用,明白了吧

网友:
缓存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块同型号显示器驱动,其中一块有两片存储芯片,另一块是空焊点,两块板都是可以正常使用,我想知道这两 ...

你把那两个散热片拆掉,仔细对看看型号、后缀是否一样?
不一样就不解释了。
如果一样,就是公版设计时带缓存,一个省略了。
对显示器来说,影响不大,如果是显卡或SSD电路,有影响。

网友:
你换接口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