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3日维修笔记本汇总

楼主(2020-05-03):
     型号:华硕A441U     故障:电池不充电
     维修过程:进系统看到有显示点电池电量,但是一拔掉适配器就掉电,拆机测量电池没有电压,但是这种机是有一颗螺丝,我个人认为是控制电池输出的吧,反正这颗螺丝不打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在电池接口旁边,把螺丝扭开在装回去,测试电池已经有电压了,插上电流表也有充电电流。维修结束。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二修CPU坏,前几天那台同意修,今天开始修的
    维修过程:因为这个机器上次已经简单判断过问题,所以直接将CPU拆了下来,进行打值后,CPU电感80多,但是PP3V3_SUS还是短路,烧机发现BIOS芯片也坏了。换了好CPU上去后上电电流100毫安秒掉,然后一直这样反复,抓波看到所有的电压都已经在瞬间出来了,说明不是电压的问题。SYS_PWROK_R和PM_S0_PGOOD也正常,无平台复位。经过一番排查,后来发现BIOS的pin2  pin6相连的电阻烧坏,变为了十几K的。更换好故障还是一样,打值发现2脚对地值才10几。经过R6114打值为0。这边是去到EC。拆掉EC后打值正常,料板拆了个EC装上去,上电等了一会就显示了,刷了BIOS后发现小板接口也是腐蚀的,换掉后测试声音USB,小绿灯都OK,进系统测试正常。另一台A1466  人家干过CPU内存颗粒的,客户不修。已经退了。修苹果蛮浪费时间的,干了两次U,因为怀疑第一个上电100毫安的时候是U不行,毕竟是拆机U。所以今天也没修多少机器

     型号:苹果A1465
     故障:不显示,循环跑码
     维修过程:上电后跑到0.7的电流之后掉到0.5不动,过一会重启循环。刷了BIOS后重启一次就显示了。

网友:
楼主不错。经常分享经验。

网友A:
A441U机型是通病来的,螺丝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41U机型是通病来的,螺丝那里

应该是,还有X540UP也有这样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