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cf-g6-mx28开

楼主(2020-05-03):
各位师傅,cf-g6-mx  28开机风扇转,无显示,uab供电不足,无显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手上三块板子都这个状况。有时能正常开机,关机了又不行了 #主板维修#

网友A:
这个就是通病吧,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通病吧,查一查

新人,不懂电子原理

网友(2020-09-02):
CPU电压多高? 我也有几片CPU电压问题,正常的刚开机1.2V过两秒跳到0.9V亮机, 不正常的就1.2不变,刷了BIOS  测了BIOS  1脚 有个低触发,就不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