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不认硬盘 是什么问题还是有通病呀。。唉 无语 现在的苹果本本

楼主(2020-05-03):
苹果A1706 不认硬盘 是什么问题还是有通病呀。。唉 无语 现在的苹果本本苹果A1706 不认硬盘 是什么问题还是有通病呀。。唉 无语 现在的苹果本本

网友:
好歹也查下信号、供电、复位啊,没头没脑的说不认硬盘,谁能帮到你?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盘换了再说。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进液的也是不认硬盘。好眼金睛,全板扫描了好多遍,发现了一个小电阻一头有点发黑,换了就认到硬盘了。

网友A:
修到过2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最左边竖着的硬盘 下边  电阻问题  仔细看看吧

网友:
换板吧!换了就好了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8372306/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2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最左边竖着的硬盘 下边  电阻问题  仔细看看吧

您好。可以说一下具体位置吗?电阻标号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2台 一模一样的问题 最左边竖着的硬盘 下边  电阻问题  仔细看看吧

大哥说一下是哪个电阻问题呀 也可有偿的

网友:
找找图纸该查图纸就查图纸啊

网友(2020-12-30):
哪有那么多通病!觉得自己能修的话就看图纸找找条件检查一下。苹果的图纸点位都有。别成天想着通病通病的!

网友:
看看条件这些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还是先查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