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R557L笔记本,客户拿过来闪屏,重影,背光闪烁等

楼主(2020-05-03):
今天一客户拿过来笔记本,开机闪屏,重影,背光闪烁,,判定屏的问题。
直接拆屏,万能板点屏后故障依旧,VGL VGH VCC电压正常,剩下就是Y模块坏了。直接拿到朋友那里换上了,点屏OK,没问题。
回来装机的时候,背光会闪,屏幕不出现重影了。开始查供电,中间省去500字,最后查到是电池坏了,鼓包了

网友A:
是用电池闪屏用电源正常吧,这个是屏幕背光的问题

网友:
电池坏了会闪屏

网友:
直接用电源正常吗?

网友:
虽是奇葩问题从未见过,但为大家积磊了经验。加分。

网友:
为大家积磊了经验

网友B:
屏还修啊。直接换

网友:
这个和电池没关系吧

网友C:
电池引起闪屏 倒是很少见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用电池闪屏用电源正常吧,这个是屏幕背光的问题

背光是好的。点过屏了,一切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屏还修啊。直接换

隔壁就是我朋友专业修屏的。所以一般我都会给修一下,成本几块钱。换屏的利润太低了,一般客户听到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引起闪屏 倒是很少见啊

电池满电不闪屏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壁就是我朋友专业修屏的。所以一般我都会给修一下,成本几块钱。换屏的利润太低了,一般客户听到不修了

你朋友给你修一次屏幕多少钱?

网友:
技术牛逼啊

网友:
是屏幕控制主小板坏了吧,  以前遇到的是排线故障,  灯管都是自己换的,  高压条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是好的。点过屏了,一切正常

这个屏的通病,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屏幕背光闪。或者是用电池暗屏插电源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