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LA-B016P 开机主办有吱吱响的声音 求解

楼主(2020-05-03):
大家好 谁遇到过主板吱吱的响 很刺耳   但是机器运行正常 不处理异响没问题吧 有遇到过的么

网友A:
部靠自己三脚猫英语水平看完的。理解个90%。待机芯片烧了。导致PR22 保险也烧了。就这样。你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靠自己三脚猫英语水平看完的。理解个90%。待机芯片烧了。导致PR22 保险也烧了。就这样。你就给你加分了

我是学艺不精 搞不明白 代机芯片新换的 换之前总烧5V管子 换完故障依旧 都是换完好使一会就烧 场馆换好几次了

网友:
电容一扫光?

网友:
3.3 5V待机正常开机被拉低 3.05V 4.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