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6Plus无基带,信号显示,求指点

楼主(2020-05-03):
基带电源换过,基带cpu做过了,测S4 0.95没电压,求解

网友:
部靠自己三脚猫英语水平看完的。理解个90%。待机芯片烧了。导致PR22 保险也烧了。就这样。你就给你加分了

回音哥 -2 发错版块!

网友:
6P一班都是基带U1和V1脚断线引起的无基带比较多

网友:
基带电源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