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650 花屏 MATS定位显存

楼主(2020-05-04):
一块影驰的650显卡,不装系统能进入系统,安装驱动后进去就黑屏了,论坛找了MATS定位软件,生成的报告不知道是哪颗显存问题,换了图中画圈的那颗,还是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弄错了一个显存,小白求搞不明白这个怎么看那个显存的?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全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全部换了

谢谢,我是新手,换一颗都换了半天时间,反复弄了好多次

网友B:
1  4都有问题吧,应该是两头的

网友:
你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4都有问题吧,应该是两头的

换过角下一颗不行,我感觉像中间2颗,这软件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C:
之前 论坛不是有个兄弟检测过 N  如果出现几颗有故障  先从A 高位开始!前面的显存有故障  软件测试表现故障 后位的显存也报错!先搞A那颗!N卡和A卡 是不一样的  N卡顺序是先高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 论坛不是有个兄弟检测过 N  如果出现几颗有故障  先从A 高位开始!前面的显存有故障  软件测试表现故 ...

我现在再换右边上去第2颗看看情况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再换右边上去第2颗看看情况看

用热风枪 先加焊下面第二颗  。用镊子轻轻顶 能顶的动 就OK了!

网友E:
逆时针第二颗,你换反了,挨着的那颗换掉就好了

网友:
闸板边缘C142

网友:
应该是M3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逆时针第二颗,你换反了,挨着的那颗换掉就好了

好的,谢谢,应该是这颗,今天搞了好几次没有焊好,越来越花了,明天再弄

网友:
谢谢,的确是这颗

网友:
定位软件定位不到吗?

网友:
丝印M3那颗,最好换成同型号的。无铅不好拆容易拆坏。

网友(2020-10-23):
显存测试软件修花屏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应该是这颗,今天搞了好几次没有焊好,越来越花了,明天再弄

卡b2的显卡,能扫显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