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版号y11A 暗屏

楼主(2020-05-04):
惠普笔记本 版号DAY11AMB6E0 REV.E 故障是暗屏 外接正常19v和3.3v正常 查vadj1和blon con电压为0v 强行加入3.3还是暗屏  这两个信号来自cpu 因为是板载三合一桥  bios刷过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点亮屏幕

网友:
按理说强拉信号是可以点亮屏幕的,时序不对可能会先闪一下,看你拉的对不对了,。

网友:
vadj1和blon con电压为0v 强行加入3.3还是暗屏  拉了之后测量过没有 确定这两个信号都有3.3v就换个屏试试

网友:
按理说强拉信号是可以点亮屏幕的

网友:
暗屏就没有修不好的,除非特殊屏没有材料

网友:
强拉信号要断开原先的 线路

网友:
有图像,还是查开启受控元件,

网友:
屏有没有换过试试

网友:
回复大家 屏线也坏了  有断线的 飞线好的 屏没有问题  谢谢大神们

网友:
背光没有电压  BLON背光开关 断开拉一个3V试试应该可以亮

网友:
BLON背光开关 断开拉一个可以亮

网友:
强拉信号是可以点亮屏

网友:
这些信号都是要在屏那边测量为准 预防屏线有问题的情况

网友:
屏换了没,升压模块在屏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