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0-05-04):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六脚mos管,这管子有质量问题,坏的多

网友:
不知道笔记本用的 n沟道2n7002vk1sot,和你的是不是关不多,这个看电路把脚位定出来

网友:
可能是两个N管,你这个是驱动板吧,这种管子一般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