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1CA 公共点电压时有时无(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0-05-04):
板号:ASUS X451CA
故障:不定时的电池不充电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
检测:实测20分钟左右电源自动切换到电池,但有的时候断电重接电源就好。
维修:检测故障时隔离MOS关闭,充电方案BQ24725A,实测隔离关闭时DCIN正常ACDET为5.6V明显异常 ,果断更换BQ24725A,测试2小时故障排除。
        第二天开机半小时,故障从前隔离MOS关闭,实测ACDET 3.1V,设计电压为2.5V,偏高0.5V。查看PDF手册发现ACDET 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如下。

        ACDET超过3.15V,BQ24725就应该关闭隔离了,现在实测3.1V,BQ24725正处在OVP状态,于是人为将直流电源表电压调低至18V,发现ACDET下降到3.1V以下
        此时19V公共点电压正常产生,实测电阻,ACDET分压19V输入 正常。接地正常,电阻阻值正常,怀疑电阻性能不良。果断更换分压电阻如下图

            更换完成后烤机2天故障排除。。。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电源检测电阻有问题

网友:
理论与实际的完美结合

网友:
技术到位,厉害

网友:
技术到位

网友A:
不返修我切头

网友:
这个只要量到acdet这个脚电压异常都是电阻问题呀,都是两个电阻一起更换

网友:
这个比较常见

网友:
其实就是电阻引起

网友:
有借鉴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返修我切头

你有几个头切,这种问题修多了,从不返修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你根本就没有找到问题,这个是分压电阻的事,你干芯片只是暂时的事,信不信由你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就没有找到问题,这个是分压电阻的事,你干芯片只是暂时的事,信不信由你

看完了么?

网友:
看错了我的错。。。。。。。。。。。。。

网友:
楼主的理论好 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保护隔离说难不难。说不难也难。有时候修好了。客户拿回去用用又拿回来。拷机还是需要的

网友(2020-07-28):
引用 网友A:
不返修我切头
没看完吧 分压电阻楼主意见换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更换BQ725 充电芯片就好了 。

网友:
完美修复,楼上那位大哥要切头的,不要这么激动,维修讨论而已何必拿上性命担保!

网友:
原来是这样 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2021-08-20):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串联分压电阻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这个检测起来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