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10 掉电

楼主(2020-05-04):
联想Z410 掉电 版号 NM-A181 裸板 自动加电到0.95 A 就掉电了,  拆卸内存 电流到0.8A左右 也是掉电 。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查一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各各电压都有的

网友B:
复位出来了没,桥读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出来了没,桥读BIOS了吗

复位出来了没,这个不知道怎么测量呀, 桥读BIOS 也不知道如何测量

网友:
刷BIOS试了没

网友:
你就说这么点信息很难大家帮到你啊

网友:
你就说这么点信息大家很难帮到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