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昂达A55N V3.0内存只能可用一半正常吗?

楼主(2020-05-04):
接修一昂达A55N V3.0主板,处理器AMD 631 处理器     双条2G内存  一个亮机显卡  客户反映正常开机,但是开机后64位系统下显示内存总计4G 可用2G   求问这板子就这样??还是BIOS的问题??以前从来没装过AMD机器 不懂这个 有知道的说下。我反正尝试插单根4G  开机显示4G 可用4G   插单根8G  显示8G 可用8G  但是只要插双条 就显示两条内存累加内存 但是可用就一半    比如 插一根4G  一根2G  提示6G内存 但是可用只有4G    插两根4G 就显示8G 可用4G   以前装英特尔从未遇到过这种问题  比如英特尔集成显卡  你插4G  就显示4G  可用3点几   你插8G  显示8G  可用7点几  莫非AMD就是这样的???
补充一句 BIOS里面也是这样 插俩同样大小的,只显一根,插不同大小的,只显示大的  邪门了。。。。尝试在论坛上找了BIOS 刷了几个版本 依旧这样。
曾经英特尔主板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最后是刷BIOS解决的,但是不知道为啥这板子在论坛上找了多个版本依旧不行,求大神解释一下,莫非还是BIOS问题?还是就这样??

网友A:
我用的就是AMD的,没有问题,插多少G就显示多少G。

网友B:
你看一下是不是显存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是不是显存占用了

显存能占用这么多??假设你说的是显存占用,那么 你看哈 你插两根4G 能占用1根4G  插两根2G 能占用一根2G  你插一根2G 一根4G  也是占用2G  我尝试了插8G 两条   结果你猜咋滴 竟然占用8G   我感觉不应该是显存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AMD的,没有问题,插多少G就显示多少G。

我也是醉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到现在也是一直怀疑BIOS问题 但是论坛上找遍了 挨着个的试的 都还是这样

网友:
建议你换cpu试一下,因为我之前也修到过你这样类似的问题,后来换了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醉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到现在也是一直怀疑BIOS问题 但是论坛上找遍了 挨着个的试的 都还是这样

你把客户的2条内存插到别的电脑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cpu故障,AMD线路板总线都是相连内存的,归cpu控制,  换个cpu     不行只能换BIOS和桥

网友:
我认为是amd板子认内存
找两条amd专用条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CPU再试。

网友:
前天刚好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情况是换根2g内存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