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15isk 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0-05-04):
联想300-15isk 开机无反应,版号NM-A481 3V 5V 都有 电感阻值也正常 刷bios也是一样。 待机电流0.014 不变 ,开机脚有3.3V  就是没有反应。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步步来修啊,你这个没说一样,按时序来修啊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不触发的  时序   开机电压》 开机电压有无跳变》 待机电压》IO条件。。。。。。等等。

网友:
今天这个本 搞好了  本来我想换IT8586E 这个芯片。换了一个拆机的 待机电流0.002了 3v5v都没有了 ,没有芯片可以换了 ,就把原机又装上了,奇迹吧待机电流0.020了 ,居然开机了 我也醉了 太奇葩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正常就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