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代1.8v内存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20-05-04):
苹果6代1.8v内存供电短路,测试点是电容C1243,这一路并联了四个电容,是不是前面两个容量的电容(C1296,C1297),更容易被击穿,对地短路?

网友:
之前发过一篇的,同一台机子。当时测了一下CPU 6路供电,主电源11路供电正常,但是还是没法正常开机,昨天突然想到去测了一下供电电路的对地阻值

网友:
发现电容c1243对地短路,这一路并联了四个电容,其中有一个被击穿损坏,都会显示对地断路。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前面两个电容容量小的很容易坏?

网友:
上面打错字了,是短路

网友A:
为什么不取下来测试一下,或者用1.8V电压大电流烧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取下来测试一下,或者用1.8V电压大电流烧一下也可以的。

1.8v并联的电容太多了!烧鸡大法,稳压电源有短路保护。18650能烧吗?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

网友:
收藏了,感谢贴主。。。

网友C:
这个图纸挺好,我喜欢,出自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挺好,我喜欢,出自哪里

在这个论坛里找的,发帖换积分

网友:
找到1.8v那路从0v慢慢加电烧,只要不超过1.8v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并联的电容太多了!烧鸡大法,稳压电源有短路保护。18650能烧吗?串联一个多大的电阻?

不能用高于1.8v电压烧,换大电流电源

网友:
如果还是学习阶段的话,建议直接拆
拆一个元器件测量一下,一直拆到正常为止
不要嫌麻烦,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多动手
这样等真正上手去面对各种客户的手机问题时
能保证手工没问题

网友:
烧鸡大法此后!

网友:
拆一个元器件测量一下,一直拆到正常为止

网友:
大佬们,终于被我烧出来了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3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