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54L笔记本 板号X455LJ VER 3.1, 电流到0.65A 不显示,怎么修?

楼主(2020-05-04):
华硕R454L笔记本 板号X455LJ VER 3.1, 不是电池 插电自动上电电流到0.65A 不显示,安装电池后不自动上电,开机后电流也一样,也一样不显, 用了屏蔽内存的BIOS  开机到0.77左右 也不显示。不上内存到0.55左右也不掉电。怎么修?拨示波器看已经有跑马的波。是不是显卡问题了?显卡也有0.9V的电压。

网友A:
查下屏控制是否低电平

网友B:
查一下,RTC电路,
CPU旁边有个小电容有短路,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屏控制是否低电平

如果屏问题,放硬盘应该可以看到硬盘的读盘灯闪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RTC电路,
CPU旁边有个小电容有短路,修到过

5代5200 的CPU  CPU电感供电1.6V 算是正常的吗?感觉电感有点发烫

网友:
应该算正常吧,CPU会依据负载变化电压也变化

网友:
外接屏看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估计可能还是内存这边的问题

网友:
第一外接看看有没有亮,如果外接也没有亮那就是没过内存或者显卡,测试声卡11PIN看看。
如果外接正常那就看看屏和屏线。

网友:
查一下电流是怎样跳变的

网友C:
这板子为什么没有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为什么没有桥

单U的。。。。。。。。

网友:
建议考虑CPU内部虚焊或者CPU集显部分坏掉了

网友D:
此机器独显可以屏蔽,你屏蔽独显试试

网友:
CPU 电压应该1.7V 吧。电压正常后测试一下信号。正常就可以考虑CPU 坏了。垃圾的CPU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器独显可以屏蔽,你屏蔽独显试试

我把两个独显供电MOS断开 开机0.35掉电。。。

网友:
干u吧,都是通病 容易坏

网友(2020-06-06):
现在动不动,就是U坏,没得搞

网友:
没腐蚀的话 这种刷BIOS不行 基本CPU挂

网友:
看看有没有CPU 断线   CPU坏了

网友:
谁手里有这个板,帮我看一下圈住的这个芯片

网友(2020-07-26):
最后放弃了

网友:
亮机不需要独显吧 你看下键盘灯亮了没 还有 你屏蔽了板载内存可以跑码了 那就考虑BIOS有没有问题 还有你屏蔽是不是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