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4 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04):
      型号:联想S2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拆机拔掉电池看电流感觉有跑码,拔掉内存有报警,COMS电池扣掉放电无果。内存换了也一样,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就可以了

      型号:华硕K42J
      故障:显示不定时掉电
      维修过程:这个机通病就很多了,不过我运气好,此机显示掉电很快,大概30秒左右就会掉电。测了一下电压基本都正常,直接在CPU供电后面预留位置加了两个330电容,上电测试,装了系统跑完鲁大师都没有掉,继续拷了一个把小时,没问题。

     型号:宏基E1-571G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是二修机,充电IC和保护隔离都被修过,上电测试发现没有公共点,PQ9  PQ10的G级电压只有2-3V左右,而且一直在眺。测试后发现PQ9已经击穿,找了一个N管换上还是不行,G级依然在眺,拆掉PQ10后,PQ9的G级正常了24V。以为是PQ10软击穿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后来发现是电池的隔离管PQ11也是击穿的,换掉后公共点正常。触发上电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OK。

     型号:华硕VM520U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又是二修机,上家修了时钟芯片和待机,BIOS。插上电流表,自动上电0.014左右后掉电到0.004。一步步维修吧,测到插电瞬间1.8SUS  3VSUS  1.05VSUS等供电都正常,但是EC的67脚3VSUS_PWRGD没有高电平,掉电后只要3 5V待机还有,其他都没有。而且按开关也没跳变,测试RTC电路都正常,时钟芯片发出的CLK_32K_RTC_XIN_X1抓波也正常,EC没有发出rsmrst等信号,BIOS刷了一个也是一样,现在怀疑EC有问题,就算掉电但是应该可以再次触发,不能触发测试EC供电复位 LID AC_IN_OC#等信号都正常,按开关EC并不发出VSUS_ON,维修进入死局。论坛查了这个EC IT8995E-128是在上电瞬间读取BIOS的程序配置自身脚位,跑线EC到BIOS并没有断线,抓波也有读取BIOS,现在怀疑EC有问题了,或者大家有什么思路提点一下,EC发出VSUS_ON的前提要收到什么信号吗?

     型号:联想B433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后可以看到贴纸都糊了,撕开贴纸把短路的电容拆了打值不短后,换掉隔离P管,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开心果果,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华硕VM520U,待机PG相关受控的6脚管子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VM520U,待机PG相关受控的6脚管子看看吧。

不是,普通的机子是这样设计,但是六七代的会类似于HWPG这样,用双二极管来控制,需要1.05SUSPG和1.8VSUSPG,还有两个PG同时控制,我已经尝试拆掉这两个二极管,现在67脚会有瞬间的高电平,但故障没变,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