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0不开机

楼主(2020-05-04):
     客户拿来一台u310说不开机,拆机发现开关小板腐蚀严重,清理后可以开机电流上到0.5,bios1.2.5.6都有正常读取,lpc总线也有下拉动作,换内存掉电用原内存电流卡0.5。

网友:
那还是要看哪里断线了没有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有可能

网友:
就仔细看腐蚀断线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