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f打印机,离合继电器不工作

楼主(2020-05-04):
三星4521f打印机,更换离合继电器,测量工作时加26v电压,继电器不动作。继电器是新的,拆下送电正常工作。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维修

网友A:
后面的阻力太大?继电器装好用手试试动作灵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阻力太大?继电器装好用手试试动作灵活么

卡住制动时,阻力确实有点大,吸力不够大,所以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