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维修

楼主(2020-05-04):
客户拿过来是不显示,第二天来修时,刚把一条内存拆下来试机,用一条内存开机又显示了,满心欢喜以为是一条内存坏了,于是把机子开机试起,一个小时后回来一看死机了,机器D壳比较发烫,待机器冷却后再开机却发现开机白屏,然后黑屏后再一直白屏(屏换了一样)外接显示器不显示而且不插内存条都白屏(电流1.0左右),奇怪的问题,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
看电流有无跳变,这种情况和屏没有太大关系,如果开机电流没有跳变,应该该是内存没有工作可以抓一下波形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看电流初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
显卡问题,换好了

网友:
y460的显卡一般都是换,加焊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