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110M-DS2无CPU供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0-05-04):
        技嘉GA-H110M-DS2无CPU供电掉电重启。同行拿过来的,还在保修但客户上网课急用。这板修过三张都是这问题。

   只要把DAR7补上就好了。

      为了防普通电脑用户看,详细位置就不标了,维修人员很容易通过电路图找到。

         过完年一直忙到现在,现在用鑫智造,很少在论坛下图纸了,分都用不完,就比较少在论坛发贴了。

  买的书今天到了,趁现在比较闲,有时间多充充电。

网友:
细节了,知道不让普通用户看,顶

网友A:
问一下是掉了吗?还是本来没装,这个电阻正常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厂家设计就是不装的,怎么知道 ?技嘉主板 元件后面有个X表示不装。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是掉了吗?还是本来没装,这个电阻正常不会出问题啊

不是掉了,原板上就没有,但出现这个故障补上这电阻就好,别的人也发过类似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掉了,原板上就没有,但出现这个故障补上这电阻就好,别的人也发过类似的贴。

呃呃,那也算是通病了,秒杀真好

网友:
这个电阻不装为什么 出厂时候用的好好的,现在出问题了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是通病,维修过多次了,不过至今没有明白为什么厂家会允许它出现,或者说知道以后也什么不改进

网友:
应该感谢厂家给维修人员留口饭吃

网友:
如果是这个电阻的问题,那么出厂的时候应该就会有问题,不会到现在才出现吧。
会不会是其它原件在加热过程中回复正常呢

网友C:
我想说,这书都出第二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这书都出第二版了…

台式主板,笔记本书

网友:
这个设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D:
想问楼主这书在哪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这书在哪能买到?

在迅维商城

网友:
这个电阻不装为什么 出厂时候能用,现在出问题了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电阻没有,不能用的吧

网友:
船长的书很好

网友:
能修好就不是事,其实加上这个电阻的话,那一路坏的电路就会被屏蔽掉了!厂家设计这一路是返修用的。那一路是试用电路,如果返修多了,下次会改进成本算法的。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分析得有道理,是主板工厂上班的吗?

网友:
个人觉得补DAR7能好,应该是VIN那一路缺供电或者供电不稳!

网友:
嗯   感谢  期待修此板子  不要不是CPU 供电就好

网友E:
大佬们电路图都是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们电路图都是自己画?

下载的pdf或者会员

网友:
简单有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F:
VDD难道是VDDP内部有联系 具体看芯片PDF了

网友:
买的书怎么样,小白能看懂吗?

网友:
应该感谢厂家给留口饭。更感谢楼主分竞猜分享。

网友:
可能就是故意这么设置的

网友G:
在本贴中我的回复可置顶加分了!!!呵呵其实这里原厂家设计是没有的,你要找到来源,来源其实就在图纸边上,好多人没注意到。

看到图了吧,其实是5VDUAL那一路过来有问题了。
下面的截图也来自迅维,同样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VDD难道是VDDP内部有联系 具体看芯片PDF了

不是内部的,好多人都这样说,看了我的图,相信大家都明白了,也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分析电路的思路!!有用加分,嘿嘿!!

网友:
24脚对应的电阻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觉得19楼的说法怎么样?

网友:
下次换换看DAQ5交叉测试看看了

网友:
  我觉得28楼终极答案,楼主只是另加了一个电,没找到本,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
我还以为是点位图呢

网友:
不是掉的。这板这里有灰尘的话容易腐蚀烂开。其实再连起来就行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原厂取消的电阻,应该有取消的道理,会不会哪里有漏电

网友H:
你这第二版,有新电路加上了吗?在哪里买的?是迅维深圳店买的?

网友I:
出厂就没这玩意   厂家偷工减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出厂就没这玩意   厂家偷工减料啊

其实这个电是另有出处的,估计断线腐蚀了,或那个DAQ5的N沟道管子挂了,具体分析在29楼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是掉了吗?还是本来没装,这个电阻正常不会出问题啊

不是掉了,可能是断线了,或那个5VDUAL下面的DAQ5的N沟道管子挂了,这个问题出现好多了,原来此处电是来源于5VDUAL也就是29楼我提供的那张图上,

网友:
应该感谢厂家给维修人员留口饭吃
wojiushi我就是普通电脑用户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是主板工厂上班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这第二版,有新电路加上了吗?在哪里买的?是迅维深圳店买的?

迅维商城不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本贴中我的回复可置顶加分了!!!呵呵其实这里原厂家设计是没有的,你要找到来源,来源其实就在图纸边上 ...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商城不是有吗?

是的,看到了,我也订了一本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G:
不是内部的,好多人都这样说,看了我的图,相信大家都明白了,也就相当于多了一条分析电路的思路!!有用 ...

老司机,谢谢了,回头我去看看手上的板子。

网友:
我说 哪里见过黄老的签名,原来是你的书上

网友J(2022-01-28):
你好我的板子能帮我看一下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