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屏幕排线接口座烧糊了,这样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0-05-04):
我已经用风枪把座子拆了下来,可是主板烧了个洞,要怎么处理?付费求!

网友:
烧的地方应该对应的是vin吧?有点位图对照点位图看一下,应该不是很维处理吧

网友:
挖吧,不短路为止

网友:
技术差技术好,简单自接线接到对为止

网友:
但是完美的解决方法还是换屏线换接口无得商量

网友:
找图纸,点位

网友:
处理短路的地方,换接口。另外屏线好坏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
如果不短路的話,就兩條飛線上去就好,右邊那三腳應該就是VIN而已,細心一點就可以

网友:
烧机,无短路,上绿油,飞线

网友:
看点位飞线应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如果你接口没有拆下来更好处理,不短路的情况下飞线即可。

网友:
这个要用刀片刮

网友:
换接口和屏线,短路处理好,

网友:
飞线就解决了   主供电

网友:
用力刮吧,刮完飞线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容易,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换“排线接口座”  这样好一些!

网友:
前端砍掉 后面清理 在接一条线 OK

网友:
飞根线就行   不是付费的问题  而是你动手能力的问题 如果焊接不过关 你交多少钱学费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