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4T上网本开机长鸣

楼主(2020-05-04):
偶,新人,维修方面小白一个,捞问题换硬件的层次。朋友的一台放置两年的上网本,说开不了机。

开机能看到画面,但无法引导系统,按F2无反应,长鸣,判断和内存有关,可能内存不紧。

开始拆机。
先拆电池,把后面板的所有能看得见的螺丝全折下来。尝试把键盘以及触控板拆下,不知道是不是一体的。试了半天,拆不下来。
接着尝试拆键盘,看键盘和触控板是不是分离的。一试,果真是分离的,成功把键盘撬起,拆下排线。成功把键盘拆掉。
接下来就容易多了。右边一白盖,下掉螺丝,原来是内存条,二代的,2G内容

接下来是硬盘,

触控板,注意先拆排线。其实完键盘就可以拆触控板了。

一路拆下去,散热片下是CPU

能拆的,偶全拆了。不是说想学修电脑,先得不地拆机吗?

把各个部件清理一下灰尘(只会这么做),然后慢慢装回去。
开机,还是长鸣。我可是特地把内存条清洁了一下,插得很小心。没办法,拆开键盘,把内存条再弄一下,看能不能好。拆机过程中,就知道,其实只需要拆三个螺丝,就可以把键盘拆下,还有硬盘。于是,我只拆那三个螺丝,弄了一下内存,还是没用。
于是,我把键盘的排线下掉。不想再全部拆掉,因为拆掉也没什么用。没有知识,也没有工具,电路原件什么的坏了,也修不好。
开机。咦,不叫了。进入系统了。
关机,把键盘接上,以进入系统,却发现键盘没有什么用。没接好。关机,重接。进不了系统。
反复试几次,才确定是键盘的原因。
某宝上买一个回来,换上。OK,一切都OK.
所以说,开机长鸣,不一定是内存的错,键盘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这一次拆机,让我明白了:只要能把键盘拆下来,其它的拆都很简单。

网友:
键盘确实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如果拆开好了 东西要一个一个的装 试试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