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下18款后带T2芯片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20-05-04):
18款后带T2的笔记本主板上读写bios的接口都没了,哪位同行有没有方便的办法读写bios?有读写工具的私信下价格。

网友:
t2 是什么 我不懂

网友:
bios 25时代过时了

网友:
SMBUS总线加密,可以对外置设备加密,换配件要匹配ID,不然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