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芯片,电源IC,很难拆

楼主(2020-05-04):
第一次很难搞,板肯定废了

网友:
风枪温度不够吧,这个不难啊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吹时间长了,周边全化了,还有就是风嘴可能大了,小芯片用小风嘴,风速也不能太高,

网友:
处理焊盘的时候用风枪吹着点就不会连了

网友A:
温度不够高,速度不够快

网友B:
没有掉点就行,那些连锡的位置,芯片上看也是空的,用绿油就行了

网友C:
这个不是电源IC芯片吧

网友D: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没有哪个人生来就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电源IC芯片吧

是的,估计救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掉点就行,那些连锡的位置,芯片上看也是空的,用绿油就行了

吊点两个铜丝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够高,速度不够快

多少温度多少合适,风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没有哪个人生来就会的

早知道用个废板来试试

网友:
看板上的锡,应该是楼主弄不走吧!但烙铁温度是不够的,配合风枪处理,阻容都灌满锡了,慢慢处理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主要原因温度还差一点点,没有彻底融化。

网友:
温度低了,能推动才慢慢取下来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手机主板吧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就出来了

网友:
掉点的话,基本废了,温度低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风枪温度调高了。还有距离太近了,没有掌握好风枪!建议多练习使用风枪!板子旁边都。。。。。。!温度你自己掌握,我一般不超过400。

网友:
先用料板练习手感  不要直接上手修故障板

网友:
这个带黑胶的温度不能低于350度,,最好不超过380度,速度要快,,风速要看自己的感觉,不影响别的元件情况下尽量大一点,,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温度不到位  这是手机还是苹果啊?

网友(2020-07-19):
我想知道具体用什么温度能完美拆下还不掉点

网友:
多练习,先拿坏板练习

网友:
多多练习就行,熟能生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