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IOS的疑问

楼主(2020-05-05):
V星ge62现在显卡不识别,但是供电复位都有,核心也换过,显卡BIOS芯片的2脚 rom_so没有电压,这个是不是会有影响,怎么处理能说下吗
各位修机大神给看下

网友A:
没有就向上查电压为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向上查电压为啥没有

上查也没有

网友:
按线路追查信号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