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开机花屏。外接花屏

楼主(2020-05-05):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显示芯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呀

网友:
怎么cpu问题?

网友:
有可能CPU,记得开机的时候独立显卡供电都没出来。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存问题,我们修过一台了,也是这样故障表现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呀

网友:
显存、CPU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故障

网友:
这么不靠谱!一会显存。一会cpu。一会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通病

网友:
这种条纹花,多半是显存。

网友:
这机子不是通病内存吗。不好修。加焊一下。不行。最好别弄了。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现象显存问题多!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还是把显存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前几天刚遇到,跟你这故障一样,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卡,换了吧

网友:
看着这个大电容就是干呸呸呸干了显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