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可以洗干净这板?

楼主(2020-05-05):
因为之前不懂,在焊接时放了焊膏和松香,搞得这么难看了,像是报废的样子,想搞干净然后再试下能不能继续修下去。没用过什么洗板水,只用过酒精,但这么大面积的清洗,不知酒精是否可以。

网友:
就是用酒精洗呀

网友:
洗板水效果比较好。酒精洗过会发白

网友:
多么大面积的清洗?有图吗?...

网友A:
一般情况洗板水效果比较好。酒精洗过会发白............

网友B:
酒精洗不掉松香助焊高   没有洗板水可以考虑用天拿水  就是味道有点上头

网友:
洗板水洗,洗板水也不嗯能够差,差的洗了也泛白

网友C:
用老人头牌洗板水不错,23一罐。

网友:
用空调清洗液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先拍照,洗衣粉加自来水洗上BGA烘干,大进水的我一般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洗板水效果比较好。酒精洗过会发白............

去淘宝买了洗板水,过两天洗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精洗不掉松香助焊高   没有洗板水可以考虑用天拿水  就是味道有点上头

已购买洗板水,过两天到货了洗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老人头牌洗板水不错,23一罐。

看到你信息前已随便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