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74无法在线恢复系统

楼主(2020-05-05):
在线恢复系统提示无法下载所需组件,用u盘制作恢复盘启动后认不到硬盘,只能认到u盘

网友:
去网上下载,然后做苹果U盘启动。

网友A:
这个不是IPAD么  怎么变成macbo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IPAD么  怎么变成macbook 了?

输错型号了,是1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