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4D360 灯条

楼主(2020-05-05):
看看这灯条头上是什么东西、显示器暗屏这个烧掉下来了

网友A:
电容吧  随便装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吧  随便装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试试呗

不像是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容 或是二极管

网友:
直通吧,用表测测。